FOXCONN,G31MV-K CPU没电压什么修IC是RT8841

楼主(2014-08-17):
FOXCONN,G31MV-K  CPU没电压什么修IC是RT8841,EN脚正常19脚5V变4V不知正不正常,求解

网友:
什么没有一个人回答呀,有没有大神呀

网友:
条件都正常的话,这芯片就换了吧!容易坏!

网友:
刚好修到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先检查工作条件,EN/vtt有没有高电平?我这块是EN/vtt没有,更换北桥边上那个产生VTT的mos管后就正常,现在是没有网卡了,上家把网卡供电的芯片和网卡的可编程器件都拆了。也在烦,这板子都残废了。
这块板子有图纸,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
EN脚正常,图纸不会看呀,RT8841也换过了,还有什么会引起没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