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不触发

楼主(2014-08-17):
         今天修理一个联想Y460,电流跳变了七次就是不亮机。我做了显卡就不触发了。我就量了一下对地阻值都正常。发现南桥晶振一边有电压、一边没电压。我就换了南桥故障依旧。求求各位神仙帮帮忙。

网友:
上次也是Y460加焊显卡不触发,楼主修好未

网友:
我民遇到了,还没有解决!

网友:
量一下谐振电容有无短路或开路,如果正常就换晶振试试把

网友:
。。加焊还是要注意啊。。加焊照成的不好说

网友:
加焊时掉件了没

网友:
还是显卡没做好  或烤坏了吧

网友:
内存 显卡 ,显卡最好是重置要么换一个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就不触发了。很少见。楼主可以把显卡拆掉,看能否上电。查查待机芯片,EC和南桥的条件

网友:
加焊显卡按理说不会造成不触发的,楼主按照时序查一下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搞短路了,那个待机 3 5V转的电压短路了

网友:
显卡后面的电脑短了没,短了就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