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充电芯片去保护维修 不要错过

楼主(2014-08-17):
型号:DELL 1320版号:仁宝LA-5162P
故障:隔离不过
此机是同事一直在修,来回反修2次,同事之前加焊一下 充电芯片 能过隔离,后来客户又回来了。他在换全新的充电芯片好了,过了第二天客户又来了,
最后 没办法 交给我看。
先测公供点电压 无电压,PQ4 PQ5   G极19V  P管导通条件G<D

BQ24751 过公共点基本条件:
主供电28脚19V, 10脚REF 3.3V ,1脚CHGEN 3.3v 4脚ACDRV 12V,  5脚ACDET 2.64V, 6脚ACSET 2V,8脚OVPSET 2.64V。
当我测到ACDET 时 为2.64正常,为适配器检测,在测OVPSET 电压为3.5V 很明显 过压保护,看图:
正大负过压保护,解决此问题有种选择:一是 直接把8脚对地 ,二 是 直接割线。二者都试过都成功亮机。

网友:
这样有没有后遗症

网友:
去掉了保护会不会留后遗症啊?

网友A:
问问,我的笔记本用适配器或者电池都能开机,但是同时把适配器和电池放在笔记本上开机,只能是电池开机,而且不能充电的。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B:
这里BQ24751 芯片本身8脚电压明显是19V经过两个电阻R35和R36分压得到的,楼主可以测量下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有没变化。

网友:
不知道还有谁这样搞过,稳定不???

网友C:
楼主这样做时间久了会不会大短啊,控制部正常呀

网友:
过压, 这样不知道会不会有暗病呢

网友D:
这样做充电受影响吗

网友:
维修这类故障需要参考手册。手册看懂了,不是事。

网友E:
干嘛要去改变电路呢,那明明是电阻分压来的,查电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BQ24751 芯片本身8脚电压明显是19V经过两个电阻R35和R36分压得到的,楼主可以测量下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有 ...

阻值是正常,你想一想,吹一下充电芯片,就有亮机 ,不过公供点时,8脚这里有3.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样做时间久了会不会大短啊,控制部正常呀

我试机几小时,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充电受影响吗

充电会影响,我就不发这个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嘛要去改变电路呢,那明明是电阻分压来的,查电阻就好了

有很多方法, 厂家不一定做的完美的,要我们维修人员去发现,改电路 在我们维修当中 常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里BQ24751 芯片本身8脚电压明显是19V经过两个电阻R35和R36分压得到的,楼主可以测量下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有 ...

吹一下充电芯片,就有亮机,说明芯片本身相应引脚可能存在虚焊情况,这里你说的割线是不是断开充电芯片本身8脚与两个分压电阻R35和R36相连的线路呢?

网友F:
看了楼主的维修,感觉真正的故障点还没有找到,割线只是人为拉低过压保护,万一过压了那就会烧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楼主的维修,感觉真正的故障点还没有找到,割线只是人为拉低过压保护,万一过压了那就会烧芯片了

如果本身8脚前级相连的分压电阻R35和R36阻值都正常的话,感觉楼主这里可以更换芯片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一下充电芯片,就有亮机,说明芯片本身相应引脚可能存在虚焊情况,这里你说的割线是不是断开充电芯片本 ...

你把主题看好在来说,同事换上全芯的芯片没有用,
为什么不过公供点,就是8脚电压为3.5V,过压保护,你在看看图纸 在来发表吧

网友:
楼主 威武啊    向你学习  了

网友:
楼主没研究下8脚过压保护的原因?R35跟R36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问,我的笔记本用适配器或者电池都能开机,但是同时把适配器和电池放在笔记本上开机,只能是电池开机,而 ...

我也遇到过这样 没解决

网友(2014-11-15):
会不会是主板有漏电的情况,改那两个分压电阻应该也能达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