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白屏,烧原件

楼主(2014-08-17):
明基,型号:VP1902,屏幕型号M190A1-L02,故障开机白屏,拆开看了,逻辑板上烧了一个管子,管子上印字 NA3Q,查不到此管型号,根据电路,用AP2304AGN代用,30V  2.5A N-MOS,同时换了FP5138,开机还是白屏,还会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这屏我遇到过很多次,都是烧这个管子,没有修好过,网上有人说用主板CPU供电上管代换,我试过,还是白屏

网友:
认真测量一次,可能还有其它短路的地方。

网友:
管子烧了, 后级短路,或者控制芯片也挂了

网友:
后级短路,或者控制芯片也挂了

网友:
肯定是有短路   电流不对的

网友:
后级短路,或者电源管理烧了就会烧

网友:
维修过几台,和楼主现象一样,都是换了那个升压电感好的。

网友:
直接换显示器吧 这个还有啥修的

网友:
后面那个电容短路了 翘起来试试

网友:
修屏很麻烦 除非有各种屏上的控制芯片 一个芯片好几十 不值得修啊

网友:
今天拿了块一样的条板,把条板上面的FP5128和烧掉的场管,电感照样搬到原来位置,开机正常了,当开关机几次后,又白屏了,打开看了,没发现烧东西。彻底没办法了

网友:
楼主修好 说下

网友:
修好了,把废板上原件换上后,开了几次又白屏了,是主板供电给屏板的5V带不起负载,表现为一插屏线,电压就跌到1V左右,量了屏板供电没有短路,直接从电源处拉了一根5V给屏,不白屏了,现在测试中

网友:
应该是屏升压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