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243bwplus

楼主(2014-08-17):
三星2243bwplus前几天不亮换高压包好了。过了几天人家又拿过来说不行了。还是黑屏。接上电源有无信号显示,我试了有十几分钟一直有无信号。拆开高压包有点热不知道是否有问题。下来重新刷程序还是这个问题。来个大师给我解答一下在线坐等。。。。。。

网友:
来人求解答。在等。

网友:
大师们。赶紧来人求解答,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外接正常。

网友A:
是黑屏还是无信号显示,,要是黑屏那再查一下灯管吧

网友:
外接灯管正常 说明高压没问题 考虑灯管吧

网友B:
这个显示器是08年出厂的,一般都是单位用的。灯管老化,多数灯管都烧断了,四根灯管全换。

网友:
这台机器很多都是灯管惹得祸,换灯管吧!

网友:
看看灯管发黑没有,发黑就都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黑屏还是无信号显示,,要是黑屏那再查一下灯管吧

不接vga有无信号。接上vga直接亮一下就黑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示器是08年出厂的,一般都是单位用的。灯管老化,多数灯管都烧断了,四根灯管全换。

我外接灯管还是一样的问题。接上vga直接就灭了。不接vga一直亮。

网友C:
     典型的驱动板的问题。检查VGA接口等部分有无对地击穿元件。也可以用通用驱动板先验证一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驱动板的问题。检查VGA接口等部分有无对地击穿元件。也可以用通用驱动板先验证一下先。

我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