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1 旭日C462A 显卡艰难维修经验

楼主(2014-08-17):
接到机器的时候故障现象 :屏幕灰屏 可以开机进系统。有开机声音。
接收后拆屏换了无效
外接无效
看到显卡是86-603的显卡。以前焊过。有显卡门故障
跟客户报价同意修了。
我就拆出来。拆芯片重植。
做好后上机。傻眼了。本来应该亮的结果报警了。滴  滴滴。三声显卡报警
以为显卡挂了。没多想。又找了个以前拆的630换进去。
换完了继续报警-----
再次怀疑显卡有问题。再换一个630 又做了一次BGA--
---------再次开机报警(已经差不多崩溃了)
然后想到主板和显卡板的插槽容易虚焊。
补焊了一遍两个插槽
--------------继续报警(完全崩溃)
丢了一边 先撸一把LOL再说-------
完胜简单电脑两边后心情好了点。
再分析一下原因。
查了一下电压都有。
显卡板也没掉东西
显卡芯片也是好的。没有短路
报警一长两短 显卡不过。
耐心的量了一边显卡和主板连接的耦合电容
还终于发现了问题。有一组耦合竟然有一个是无穷大的。
打开电路图发现是连接到芯片的点。
难道是掉点了?
这次发现了原因就好办了。再拆下来。小心的用真空吸头把芯片吸了出来。
用放大镜观察了一边。还真的发现了有几个点没有融焊。估计是脱锡脱得太干净的原因(找不到借口)
这次做得仔细的焊上去。在BGA最高的时候还用镊子碰了一下芯片。让芯片更好的融合。(新手焊的注意不要太用力推,不然。。。)
再次怀着激动的心情上机。
叮咚~~亮机。
这次维修的经验啰嗦了半天
其实就是 说太相信自己的焊BGA技术了。以为不会出问题。
做了几次都没做好。
也可能是机器比较老。焊盘发热大之后不耐锡。会出现不上锡的现象
维修还是要仔细耐心。
最后没有放弃。还解决了问题。蛮开心的。

主板图纸

显卡板图纸

网友:
其实很多问题·都很简单,只是被我们搞难了而已,不抛弃不放弃,仔细去弄还是能弄出来的

网友:
其实焊盘不要拖得那么干净吧,不要用扡锡带吸的太干净了!

网友(2016-05-07):
我每次融锡之后都轻轻的推动一下,这样会便于归位

网友:
技术棒棒的,可惜没图

网友:
修机要细心,这个机的插槽也常常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