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体机 C200 集成的 开机档LOGO 有遇到的吗 外设都排除了 还是档logo

楼主(2014-08-17):
联想 一体机 C200   集成的  开机档LOGO 有遇到的吗   外设都排除了  还是档logo    后来发现放下电后 不档LOGO了  可以正常进系统   可是关机再开机  还是档LOGO    再放下电又好了   反复这样子    也就是 想要正常使用的话  必须得放一次电   求大神 解释

网友:
换南桥试试把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开始加焊好了  用了几天又坏  后来换了好的

网友:
我修过一台刷bios好的

网友:
以前我修过hp的卡logo最后换显卡好了,联想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种估计只能换南桥了,可能是rtc电路有问题,那种小南桥也容易坏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bios的问题。

网友:
风扇洗一洗

网友:
遇到过哦 换南桥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