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适配器黄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4-08-17):
我的电脑突然就关机了,适配器黄灯一闪一闪,拨了就不不闪了,单用电池或适配器按开关没反应,电脑上的指示灯也不亮,我怀疑是我家的电不稳定,平常在城市用多久都没出问题,里面有没有大师修到过这样问题的,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导致的电源自保护

网友:
还是拿到专业维修的地方去修吧,不要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有没有条件用可调试下?

网友:
首先电源适配器有没有问题  其次主板的供电的地方有短路

网友:
换个适配器看看,不行就是主板了

网友:
回的还真快,我自己会修一点,回去检查一下,可能是充电芯片最大坏

网友:
新手我  没遇到过这样。。期待 高手答复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有条件就用可调电源点,看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电池都用不了,本来就是我看到电池还有少部分电,所以加适配器充电,结果一插不到5S就关机,然后就是上面的问题出来了,等我回家自己修修看,家里有工具,如果有哪个修到过的就直接说是哪个坏了更好,我回去直接换,呵呵

网友:
如果没人知道等我回去修好了给你们回复,

网友:
主板有大短路,拿专业地去维修

网友:
还是请专业人士修吧。你只会越高越坏。

网友:
笔记本主板19V大短路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用了我关差不多一天的时间,一开始就查出是公工点直接拉地,拆了好多和公工点相关原件,最后在CPU的供电上管一个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插可调电源,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