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笔记本有电压、时钟、复位不过内存,请教。

楼主(2014-08-17):
手里有一DELL笔记本,待机正常。开机后电流0.64停住,判断为不过内存(DDR3)。
手里没有示波器上打阻值卡后,万用表扑捉到开机瞬间到停下主要测试点变化如下;

CK CK#1.04~1.11~1.16~1.15停下 RESET0.15~0.22~0.26~0.25停下 VDDSPD SPD供电:3.50~3.51~3.52~3.56~3.55停下

自己感觉复位信号有点低。

请问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不知道刷下BIOS是不是会好

请帮忙指点下。谢谢~~
刚刚看了图纸内存直接挂在CPU下面,下一步准备查CPU供电

补充内容 (2014-9-8 20:51):
整理一下思路准备查CPU工作条件:

+VCC_CORE    1.2V   测C499 测C500

测量U4——在CPU座反面旁边5脚芯片

5脚3.38正常

4脚SM_DRAMPWROK   0.26V

1脚SYS_PWROK       0.12V  不正常。关键点。

...

网友:
我晕~~~都不在啊?看样都过财神节去了。祝大家发财啊。

刚才想了想是不是复位有点低啊?是不是应该1.5左右呢?请教~~~

网友:
卡不懂  新手。。。

网友:
大神们上线了别忘指点下啊,在线苦等啊。

网友:
翻遍了论坛只有0.4的通病,0.6的有一例至今没解决。不想我也遇到了。有知道的大神指点下。
明晚继续奋斗。成功公布答案。

网友:
大神们都不肯帮忙啊。我不会放弃的~!~~

网友:
N4110 修好了吗

网友:
没示波器,帮不了你!

网友:
就按月饼老师发这个时序修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4159-1-1.html

网友:
不试永远不会好,试了就会有

网友:
谢谢啊~~大受启发。我查了CPU有电压、有复位就是没有时钟。根据饼哥的时序北桥获得供电25M时钟起震,在读取BIOS后H67桥发出CPU的时钟。写BIOS太麻烦,准备加焊一下桥试试。但是桥四面白胶,以前没搞过。心里没谱啊。

网友:
刚刚加焊完桥,温度220保持10秒。故障依旧,没有丝毫变化。还是:电流到0.45左右风扇开始转不停,同时电流跳到0.5~0.62之间.明天准备刷BIOS。

网友A:
测波形啊 很多帖子都有波形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波形啊 很多帖子都有波形的教程

还没买示波器啊

网友:
终于OK了,有时间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啊。

网友B:
求楼主分享你的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楼主分享你的维修思路

好吧,最近忙都忘记发了。

网友:
我晕~~时间有点长帖子编辑不了了。发这里吧:

整理一下思路准备查CPU工作条件:

+VCC_CORE    1.2V   测C499 测C500

测量U4——在CPU座反面旁边5脚芯片

5脚3.38正常

4脚SM_DRAMPWROK   0.26V

1脚SYS_PWROK       0.12V  不正常。关键点。

2脚PM_DRAM_PWRGD  3.48正常

查SYS_PWROK 发现是U25"与门电路"发出。U25主板上找不到

找到U25——在USB旁边5脚芯片

测5脚3.36正常

1脚IMVP_PWRGD  3.4V
2脚EC_PWROK   3.4V
判断为U25损坏。用万用表压了几下4脚,出电流2.6V,电流表跳变到1.02几又掉到0.8。
基本判断为U25虚焊。风枪吹一下,电流1.03~0.84~0.92反复几次。感觉应该亮机了。
外接VGA不亮。接屏测试,电流一路跳变1.04~1.12,久违的DELL LOGO出现。至此维修结束。

总结一下,就是一个"与门"U25坏掉了,转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啊。

话说那个U25真难找啊,主板上根本就没标啊。找了一个小时啊,都差点要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