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40P 掉电问题

楼主(2014-08-17):
插入适配器就自动上电再自动掉电。掉电的速度很快,像是有短路保护。奇怪是,客户说他自己买的一块主板也是一样的。

网友:
CPU是I7的  桥是HM57的。 独显N10M的  版号是LA-4901P

网友A:
先光主板,排除CPU问题和其它配件

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光主板,排除CPU问题和其它配件

一代I7的芯片是一个   我只有一代I3的,I3上面是两颗芯片。我不知道能不能支持?

网友:
你看南桥是不是HM55,是就可以用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掉电的,集成的,上到1.0多就掉电,也是I7的CPU,正常是没电子,会掉电一次重启才会亮的,但我的那张主板是掉了后不会上电!掉电间各电压都出了,但有时偶尔会亮一次,一修机的,头疼

网友:
打电感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