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修复硬盘坏道的好方法

楼主(2014-08-17):
求修复坏道的好方法

网友:
大神出来说下呀。。。。

网友:
硬盘再生器,电脑店PE里面有。

网友:
谢谢老师指点,我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

网友:
硬盘修复有用吗?

网友:
有...不用换新的啦

网友:
硬盘再生器还可以吧,就是硬盘的人的到

网友:
真要坏了还是频闭了比较理想,完美修好的条件是没有致命得坏掉。

网友:
低格一下试试,一般情况都会好的.

网友:
做一个U盘启动,可以扫描硬盘坏道,有些坏道可以修复,有些不能,不过现在一般都是直接换。

网友:
最新版的diskgen4.62就有坏道修复,网上找找有单文件版的

网友:
U盘启动项里硬盘低格

网友:
dos      指令mhdd
   检测出来坏道之后 用erase 可以清除

网友:
尽量避开坏道,有些坏道是修复不好的!!

网友(2014-12-22):
有屏蔽坏道的软件吧,比如FBAD

网友:
我用的是MHDD

网友(2015-11-03):
建议楼主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A(2016-03-07):
同求啊。。。 现在硬盘坏道越来越多了。。。。。 直接扔掉太浪费了

网友:
一般都用mhdd

网友(2016-04-18):
坏道 修复不是专业的话非常累。有时还不能好。

网友:
低级格式化、驱动器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