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电源BTX-500S问题

楼主(2014-08-17):
长城电源BTX-500S(A)一8脚块开盖了不知是什么型号的,可用什么代换,请高手指点一下。
求助

网友:
是待机芯片么?是8脚还是7脚?7脚的话,看看是不是TNY266系列

网友:
谢谢!
春湾扬洲电脑
是8脚的,板上有3个块IC1是CM6800TX IC9是SG6516DZ
8脚的是IC2爆了不知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