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进水

楼主(2014-08-17):
板子进水了,51225芯片坏了。换好后有3V5V了, 但是不加电。量到EC处有跳变。没有BTN跳变,EC复位只有0.4V左右。和BIOS有关系么?

网友:
EC的复位跟BIOS没有关系的,是由EC供电上拉的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腐蚀掉什么东西了,认真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