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P VS17e通电不亮

楼主(2014-08-17):
HP VS17e通电指示灯正常,但是屏不亮,拆开后换 测试灯管试,灯管不亮,有3.3V,5V,12V,两个9971GD都是5-8脚有12V,1-4脚没有电压,OZ9936GN第1,6脚都是5.8V到6V之间跳变,第7脚为3.5V,其它脚为0V,不知道是哪个位置出问题了。请各位师傅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用通用高压点一下和通用驱动板啊

网友A:
你先量驱动板有没有给高压条高电平的控制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量驱动板有没有给高压条高电平的控制信号

这个板是电源高压驱动一体板,而且灯管是低电平开启,我现在又试了,开关打开时两只灯管只有一边大概有一公分长亮一下红光就灭了,这种情况是不是高压线圈出问题了?因为手头没有同样的线圈没办法试,那位能给判断一下?

网友:
还是去讯维学习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