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08-17):
客户送来俩个B460,都是进系统掉电,拆开清理了下风扇,插电进PE,走到一半又掉了,想了下以前刷过BIOS好过一次,又试着刷了BIOS,结果一样,因为这款机器小铁壳问题比较多,于是一套换了结果还鸡巴一样,郁闷了,,,,开始量电压,,,掉电的时候3,5V瞬间没有,接着又重起,,,接着查供电芯片这,查到开启脚看到了这一幕 , 供电脚电容严重氧化和开启电压的一个电阻
更换之后问题解决,,另外一台也是同样的问题,我应该刚开始就该先目测下主板,走了弯路,,,

网友:
很细心,很好。

网友:
B460的通病是系统主供电容易坏~~

网友:
这是通病 啊   每次我都不焊回去 懒得找电容  直接在电池上飞线

网友:
第二台不就捡着了

网友:
b460的通病

网友A:
我也修到过,一样的问题,换了电容ok了。

网友B:
拆板后,最关键的一步先目测,

网友:
这里是个通病。遇到很多台了

网友C:
这个机子设计得不怎么样哟。老爱坏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  兄弟

网友:
B460的通病是系统主供电容易坏

网友D:
这个通病是C壳上面的那个小泡沫引起的所有你最好把C壳上么的那玩意也弄掉。

网友E:
13脚的 开机电压很容易坏的

网友:
B460通病还真多

网友:
这个都是C壳海绵引起

网友:
呵呵,那个249k电阻老是腐蚀掉。换了就好

网友:
还以为是王八壳 原来是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修到过,一样的问题,换了电容ok了。

开启信号的电阻也氧化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板后,最关键的一步先目测,

大意了,因为这个BIOS 问题也挺多的 想着就先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设计得不怎么样哟。老爱坏的

是阿,,通病好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通病是C壳上面的那个小泡沫引起的所有你最好把C壳上么的那玩意也弄掉。

是阿,,,看来这款是个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E:
13脚的 开机电压很容易坏的

19V供电的小电容也坏的很多,,短路因该也是这个小电容导致的

网友:
这又学了一招啊,这个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这个机子的通病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