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报五声 怎么搜索

楼主(2014-08-17):
dell 1464 报五声 外接有,内屏有动作 怎么搜索
DELL

网友:
不出意外应该是显卡的。

网友:
内存 显卡是7 8声屏

网友:
先换一个内存试试,报警不能100%准确

网友:
换内存,做显卡,做AMD的NB

网友:
.......期待楼主 解决发下问题所在 3Q

网友:
楼主,可以测一下COMS电池有没有电 ,一般的话 DELL 报五声应该是COMS信息错误 ,

网友:
做北桥试试。遇到过。

网友:
先从简单的内存搞起

网友:
楼上的都答非所问啊,他问的是如何搜索?

网友:
开机响5声有些可以进系统,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问题,先排除外接的干扰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我遇到过的,就是为卡。

网友:
五声我怎么记得是没插键盘呢

网友:
v简单的内存搞起

网友:
dell 1464 五声报警 什么都搜不到

网友:
小电池没电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以前印象中这个电池容易没电

网友:
换COMS电池

网友:
5声都是COMS电池的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