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保护隔离电路求助

楼主(2014-08-17):
如上图,SONY的 Z40-HR板号,第一个MOS管PU4001的D极有19.5V,G极电压只有8V,导致S极没有输出电压,这个G极电压是BQ24725芯片的4脚提供的,BQ24725的20脚有19.5V,6脚有2.6V,16脚有6V,按理说4脚应该输出一个24V的驱动电压,为什么只有8V呢,可能的原因有哪些?请各位师傅指教。(BQ24725已换过新的)

补充内容 (2014-8-18 11:42):
我今天把PQ4009和R9318拆掉,再测BQ24725的4脚,输出是0V,芯片拆下重新焊了一下,16脚的电压又变成0.7V了,4脚依旧没有电压,超级郁闷!

补充内容 (2014-8-19 10:27):
我今天又查到资料,4脚要输出电压,前提是3脚有19V的供电,3脚的电压是AD+_M提供的,这个电压是过第一个MOS管后的电压,板上没有这个电压,于是我拆掉第一个 MOS管,焊盘直连,现在公共点有电压了,却又出现短路.

补充内容 (2014-8-19 10:28):
于是又在公共点烧机,发现CPU上管发烫,拆上管中。。。

网友:
负载短路,查电感。

网友A:
你看一下充电芯片这块应该有短路的,

网友:
其实我也没看懂,它为什么变成8V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击穿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充电芯片这块应该有短路的,

我测了一下,芯片1脚和2脚是连通的,把两脚中间的电容PC4001取下,两脚还是相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充电芯片这块应该有短路的,

芯片1脚和2脚是连通的,把两脚中间的电容PC4001取下,两脚还是相通的话,楼主可以用热风枪取下芯片看下对应引脚相连的焊盘是否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
这里芯片4脚输出电压偏低的话,只有两种可能 1,芯片本身短路损坏拉低电压,2, 本身4脚相连后级负载相连元器件短路造成,可以依次拆掉排除或用手术刀切断相连线路试下。

网友:
只有查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充电芯片这块应该有短路的,

取下芯片,焊盘上并没有相连,测量也是两脚连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下芯片,焊盘上并没有相连,测量也是两脚连通的!

焊盘上没有相连,取下芯片测量还是两脚相通的话,可以断开1和2脚后级相连的元器件试下,你这种可能是板层故障。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可以查下PQ4008 G级相连的控制工作信号来源解决故障。

网友:
感觉有点像是扳尘问题

网友:
acdrv,按这路追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