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00 掉电

楼主(2014-08-17):
  手中接到一个L600,开机掉电,能时候上电到0。7掉了,有时候显LOGO就掉了,有时候还能进到系统里面,掉电。刷过迅维论坛的BIOS,也上淘宝买过BIOS,换个3V 5V 供电芯片,以及CPU 62882芯片,用示波器检测过U电压,3V 5V 为一条平滑直线。目前故障没有解决,求高手支招。很多人都说是BIOS问题,怎么我就没刷好呢,BIOS弄了十来个,修东西的痛苦想必大家都知道。版号,DATE2DMB8F0也用波打过U的电压,也为一条平滑的直线。

网友:
之前我遇到个和你的差不多的,换hm65后正常了

网友:
是hm55,打错啦

网友A:
CPU供电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B:
换CPU供电电容试试。

网友:
这个BIOS真的是蛋疼,我刷过很多歌都不行,最后把板子给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供电电容试试。

加了两个电容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电容滤波不良

加了两个330上去,还是一样

网友:
没有充分的理由,我一般不会换桥。我查了,好像一切都正常,所有电压,PG全出来了,就是掉电。

网友:
果断换桥,我有整过一台换p6000的cpu就不掉电,用i3的不管什么型号的都掉电,吹一下cpu或桥的总线供电芯片就都能正常用。冷机就又一样。最后换了桥好的。无语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大一点吧

网友:
先看待机正不正常,如果正常,就看一下掉的瞬间3、5V有没有掉,如果没有掉,就按时序一步步往后推,查到哪里有问题就往那里查查,希望我的意见可以帮到你

网友:
是不是还有些转换电压不正常

网友:
能亮机的掉电 好难修  遇到很多都没修好 希望楼主修好了能讲解下 故障点和原理

网友:
我也搞过一个  南桥 坏的

网友:
一样故障 L600

网友:
进过水吗,看下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个进水的机器就是这个毛病,后来没修上,换板了

网友:
桥坏吧,有些故障你又检测不出来,花点时间换一个看看咯

网友:
放弃吧,要按照销售代码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