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不出集显电压,

楼主(2014-08-17):
小弟最近收到一台B470 I3独显的机器, 现象为,适配器进水后烧坏了主板,我接手的时候指示灯闪,BIOS放电后发现不短路了, 上电测试各大电感电压正常,唯独集显电压OV, 显卡供电0.8左右,CPU2个电感1.1左右。
补焊桥无效,刷几个BIOS无效,驱动管子en正常3.3  无短路,不装CPU集显电压5V我擦 这个正常不。

网友:
查内存的各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3482-1-1.html  借鉴 黄老师的

正解,我就是参照黄老师的帖子修好了一台不出集显电压的。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复位1.4正常

网友B:
不正常,应该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应该是0V。

你说的哪个地方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