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二修山寨苹果

楼主(2014-08-17):
正在一筹莫展的修着联想v460,突然来个个假小子,说笔记本坏了

一看是个山寨苹果air,看看笔记本后面的电压(可能之前修过一年多打印机的缘故。

110V的直接插220V  这血的教训,每次不管拿到什么机器都要先看是多少v的,这真是一朝
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插19可调电源待机0.12    这个机器跟上网本一样待机应该不到0.01才

对,心里琢磨着肯定有短路的。

拆机,拆机的时候发现键盘下面少了几个螺丝,

问她“你这个本子是不是修过”

他说“是修过的,这个本子在广东买的,后来坏了,拿去修没修好。”

然后问她多少钱买的 她说5千多,之后我就不说话了。

看看板子确实有焊过的痕迹

不管了,裸板上电,靠,南桥这么烫,果断换一个,手里真好有个一模一样的板子。

拆桥,植球,在焊上(做bga时爆了一个钽电容)

待机0.07  可以触发 ,有3.3v和5.6v  桥没那么烫了。但是明显电流不对,于是对着板子上

的电容好一顿找就是没找到短路的电容。

头疼,头疼,没有图纸,还是山寨货,介尼嘛嫩么搞??上迅维找找,毛线也没找到。

正好中午快1点了,老板早晨没吃饭,饿的骂街了,就吃饭去了。

吃完饭,老板去搞液晶电视很快搞好了。

把板子扔给他让他搞这个垃圾,他也是在板子一顿找,没找到。

上电测 一开机 0.1-0.3-0.5-0.6-0.5靠跑马了   什么情况一看电压12V  我去  什么情况,

接屏亮机

到这里你以为完了吗??、更恶心的在后面呢,

进系统提示什么什么读写错误,再开还是一样,尝试修复,也是一样的,最后系统崩溃 ,蓝屏,死机+不断重启

进pe提示什么什么error 4记不清楚了

用别的电脑挂上硬盘修复系统,还是进不到系统

重新做系统,细心满满的 开机 开始解压  提示扇区错误,好长好长……………………………………

把硬盘格式化 重新分区,细心又是满满的满满的  重新go  开机  开机解压 ——安装驱动  ---安装最小系统----正当我得意额时候   咔咔咔咔咔咔

咔咔咔咔  蓝屏     再进蓝屏   重启   再进 蓝屏重启,,

头疼  真的头疼  介四嘛情况  过一会老板来了说山寨货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你换个内存吧  ,换内存 重新go

10分钟系统OK,换回原来的内存可以进系统,但是不能到桌面

就这样无意修好了山寨 苹果换桥260,内存120,电源40,一共收400 明天客户来拿机器

有个小问题,原来的适配器是18.5的为什么现在不行了 16v的有时候也不能开(12v是修电视时忘了调回去的)

还是那个风扇 就是个摆设,看的没一点用
小弟献丑了  有什么不对的不要扔鸡蛋

网友:
5000,哪姑娘真是好骗,还修了两回了,现在估计卖个500都没人要

网友A:
山寨的,有时不好修呀。没有图纸。

网友:
机器19V楼主用12V点亮 查下充电芯片那边
不过修好了 稳定就OK

佩服国产苹果……连系统都和真的是的

网友:
这工艺水平和山寨平板一样一样的,远远的一条排线过去,接到另一端的端口上。

网友B:
你再把电压调高试试 看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再把电压调高试试 看可以吗

不可以 ,16v有时候都不行的,12v很稳定

网友:
很耀眼的微软大旗就在键盘上,一眼就能看出是仿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最后电压调小就OK了的

网友: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网友:
我有一次也遇到过,也是这样电压调小就可以 了

网友:
12V啊,不会吧,我修了几台这种机都是用19V但是都没修出来,真郁闷啊,好难搞,没图纸,搞个电压出来都觉得有点难啊

网友:
山寨的,有时不好修呀

网友:
挺幸运的 楼主 就换了个桥就搞定啦 不过看样子查了很长时间吧

网友:
有那么扯蛋的事?原本19V上19V还不开机,反而上12V正常??

网友:
我这边都有三台都是用16-19v点亮的,板子是一样的,怎么可能是12v

网友:
不可能不能用19v吧,是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楼主我想说的是,那个姑娘漂亮吗,那么好骗,5000大洋的假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有时不好修呀。没有图纸。

前几天就一山寨的网本,打雷的网卡读卡器芯片都坏了,不换这个两个坏了芯片中间有个洞,有时能开机.开得时间过半小时后就掉电.换了好的的芯片一过LOGO就掉电,而且掉后再就触发不了,要拔电源再开才能触发,没有图约.放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