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花屏

楼主(2014-08-17):
今天接到同行的一台机,联想G460,刚开始他是拿过来是自己刚换过的新屏,好像也没着,我接过机器,接外接开机进系统花屏,在BIOS下不花屏,进系统就花屏,然后我又进PE里试试,还是花屏,显卡加焊过了,还是依旧,如果是一直花屏,那就好弄些,但是这个不是一直花屏的,请问各位大师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在BIOS下不花屏,进系统就花屏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禁灌水

网友B:
把显卡驱动卸载了 在进系统看看 如果不花了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显卡驱动卸载了 在进系统看看 如果不花了 可能是显卡问题

这个机连驱动都打不上,在PE里都是花屏的,在BIOS里就不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连驱动都打不上,在PE里都是花屏的,在BIOS里就不花

换cpu试试                              或者拆机 把显卡的电感拆掉看看集显还花屏不?

网友:
显存加焊试试。

网友D:
怎么花?可以来个图片
查查屏供电  和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在PE里面也花?在印象里没遇到过,不知道是怎么个花法,上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一个是乱码,进了PE后就花屏了

网友E:
硬盘看一下,有时硬盘会导致花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花?可以来个图片
查查屏供电  和显卡工作条件

我上传到下图了,您看看吧,第一个就是在检测的时候就乱码了,然后进PE就花了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IOS下不花屏,进系统就花屏

是的,在检测的时候就乱码,进PE就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盘看一下,有时硬盘会导致花瓶

我把硬盘也拿掉了也还是花,外接显也花

网友:
那就要看显卡和显存了

网友:
显卡显存的时候多些吧.

网友F:
换显存  先换显卡那边的两个 换了再测试。  我修好一台分6屏 且带有乱码。换了显卡也一样。最后换显存 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显存  先换显卡那边的两个 换了再测试。  我修好一台分6屏 且带有乱码。换了显卡也一样。最后换显存 才好 ...

如果那两个拆了会不会显示呢,可不可以这样排查呢

网友:
把显卡换了 直接秒杀   你的显卡坏了   在假焊也是一个死样   要不就从新植株吧

网友G:
手上一台一样的问题的机器 花屏  做了桥也是一样,不知道楼主的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上一台一样的问题的机器 花屏  做了桥也是一样,不知道楼主的解决了没有

有几个方案可以提供参考,换U,排查显存,换显卡

网友H:
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把显存搞爆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把显存搞爆了啊

不不不,后来还是显示了但是还是花屏

网友:
换显存 换到U21 测试OK

网友:
显存出问题一般是马赛克  换显卡吧

网友:
这种问题真心不好整

网友:
就是显卡的事 换一个吧

网友:
这明显是显卡坏了啊,要换新的

网友:
这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板子是双显卡的吧,进系统花屏应该是独显方面的问题,好好查查,实在不行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显存呢 加焊下试试

网友:
楼主,你这肯定是显卡挂了,换显卡吧

网友I:
有时候是显卡坏了建议换或者看看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时候是显卡坏了建议换或者看看显存

我也怀疑是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