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14-08-17):
接到一片二修的进液华硕K43SD 接上电源0.003待机立马变成0.2几 手摸HM65 发热明显 这个时候按开机键 电源指示灯亮 EC PWBTN 有高低高跳变 电流还是0.2几没反应 。0.2几桥发热 应是桥的问题 拆下桥 待机就是0.003 装个新的桥就变成0.2几了 连续换了两个 都是一样的情况 用万用表随意量了HM65边上几个电容 其中有一个电容 有2.9V左右的电压 这个值偏低呀心想 只有点位图 找一下 发现这个点的电压是+3VSUS_HDA 通到桥里的 是由+3VSUS通过一个节点而来 断开节点 待机变成0.003了
在情况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3VSUS_HDA 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装上桥就短路 不装桥就不短路 桥又没有问题

网友:
都是一样的情况 用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