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换改良显卡蓝屏问题

楼主(2014-08-17):
今天换了一个V3000改良显卡631的 换上 装机 发现进系统WIN7 特慢,鼠标动不见桌面出来。以为系统坏了,再拿一个别的硬盘装系统,发现进PE解压后蓝屏(装的XP),以为内存脏了,拆下来发现内存确实有点脏,擦好装机还一样。就拆出主板看了下,发现CPU ,显卡罗斯都一个打紧的。忙的忘了打紧螺丝就装机了。怪得不之间鼠标不见桌面呢。CPU温度高了的原因。蓝屏出现007估计BIOS问题。这个刷BIOS麻烦,不换,装个WIN7吧 ,装 WIN7 解压正常。

网友:
应该是系统不兼容。

网友:
只弟显卡温度多少我刚换的70待机!

网友:
直接拆bios刷个就好,或者装win7在系统下刷bios 就可以装xp  这个也算是通病 几年前的事了把

网友:
这个解释 貌似解释不了蓝屏吧 温度高应该掉电

网友:
装机前要检查一下CPU、显卡螺丝,我是旋好一遍再检查一遍哪个螺丝有没有没旋紧的。

网友:
主板 这么便宜 换主板完了

网友:
温度高也会蓝屏?????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改良显卡倒是换过不少

网友:
是系统不兼容。

网友:
都是不仔细惹得祸 。维修 还是得养成好习惯

网友:
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