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大短

楼主(2014-08-17):
   今天接一台Y450机器,插入恒电源就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像这种现象是不是一般就是公共点短路呢?
如果是,求维修思路。最好是大概讲下步骤,我测了上管D极的对地阻值只有4,接下来如何做呢??断每个主电感,还是断接公共点的小电感呢???

网友:
骚鸡大法!

网友A:
你这问题问的跟你那等级完全不符啊!!

网友B:
插上电源啪哒连续响的,有可能是上管挂了。把每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测量一下,把公共点的对地阻值和大电感的对地阻值对比一下。以前遇到到一个Y460的上管短路现象一样一样的。

网友C:
额,这个怎么说呢,你测量公共点短路,那最简单的就是烧鸡。直接烧鸡公共点吧。

网友D:
烧鸡吧   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问的跟你那等级完全不符啊!!

不好意思,现在一个人修机器思路打不开,原来人多在一起修,好像比较容易。

网友:
问这个问题那感觉就像还没入门啊,不知道如何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鸡吧   直接秒杀

谢谢,暂时还不想烧啊。没办法才想烧。怕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这个怎么说呢,你测量公共点短路,那最简单的就是烧鸡。直接烧鸡公共点吧。

电流,电压调多少。还有就是在公共点出来的位置吗,还是上管D极也可以烧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插上电源啪哒连续响的,有可能是上管挂了。把每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测量一下,把公共点的对地阻值和大电感的对 ...

有一个电感只有4欧,还有就是这个电感的上管的DS也只有4欧,不知道正常吗。上次碰到一个是12欧的,是正常的,是给显卡供电的。望解答下,是不是给显卡供电的对地就是这么小?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电感只有4欧,还有就是这个电感的上管的DS也只有4欧,不知道正常吗。上次碰到一个是12欧的,是正常 ...

只要保证上管D极对地阻值和电感的对地阻值和电感的对地阻值都是一样的话直接把上管干掉,然后直接差插电试一下

网友:
对地测阻值主供电的地方!然后烧鸡!电流在1A左右,电压在4V左右烧吧,

网友:
先量各大电感,然后烧鸡

网友F:
楼主解决了吗,这个问题烧鸡应该能烧出来吧

网友:
请采用。烧机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解决了吗,这个问题烧鸡应该能烧出来吧

烧出来了,是一个有极性的大电容,不过现在不短了,没待机了,这个Y450有三个板组成的,小板没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