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好几天的返修CQ45换3个显卡还不行

楼主(2014-08-17):
HP  CQ45  版号4102p

故障 5v短路

找了半天 复合管坏了(太没简单意思了,怎么找的我就不说了)

换完复合管  不短路了 开机不亮  看电流 跑马了

风枪 的伺候   吹下显卡亮了(显卡之前被别人干过)

果断bga   ok

没过几天 又回来了  看看电流0.82

查 各供电正常 plt_rst 3.3

应该是跑马了  ,想想上次加焊显卡好的,果断风枪的干活,还是0.82

测显卡后面电容没有0欧的,果断重植。上电 还是0.82.

怀疑显卡坏了,手里没有g98-600-u2 上网查了g98-630-u2可以互换 就上个630 还是0.82

还是怀疑显卡坏了 直接买新的,上去 无铅的g98-600-u2    靠   还是0.82

想想做显卡的时候我用镊子推动了,应该没问题,示波器测 bios  1256 脚有波  ,测fram有一下波

测内存 也有一下波

有一下波,想想既然有波那就是post没检测过去

cpu——显卡——北桥——南桥——ec——bios  问题就在这几个当中

换cpu  一样

pm45的北桥散热小应该不会坏  而求pm45 亮机电流在1.4

南桥也不打可能

ec也不打可能

刷bios吧   平时都 有备份的bios 写着 "xxxx bios绝对OK"一般都是一次性成功 刷完还是0.78

在找一个  还是 一样  从网上下载一个 刷完跑1.3 有明显的电流跳变不过怎么不到1.4  上屏  不亮   ,外接  不亮

测内存的波,全部正常很好的波,, 可是我感觉bios不对  因为一开机风扇狂转 正常不会这样的(转的没那么长时间)而且大写灯闪4次

在找一个这个月饼老师都给好评的  还是不行 ,刷了5,6次不行 还是刷回来吧。

天天看,,天打波,上网看别人的思路,不行啊 ,最后想到二级电压没出来,挨个测,最后想起之前 也有过一次换完显卡不亮了。后来换了一个1.8v显卡

供电芯片好了,一侧果然没电压 换上亮机。我去  头疼了4天的机器

给大家看看这个罪魁祸首

这个是通病吧 ,下次遇见呀小心啊

补充内容 (2014-8-22 09:14):
图纸是错的,不是1.8,是1.1的  但是实物图是对的

网友A:
我换  之前我一定会把电压什么的都测量一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  之前我一定会把电压什么的都测量一遍的。。

二级电压也测吗??

网友:
是通病吧?,下次遇见呀小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  之前我一定会把电压什么的都测量一遍的。。

恩。必须的

网友:
通病吗?显卡背面的电感有测量过吗?

网友:
这么多  维修真难

网友:
供电必须先扫一遍呀,不管PWM,转换,LDO先过一遍!这些都是坏的机率大的!

网友:
做2次显卡不对就该查供电的啊?

网友:
呵呵。。原来问题在这里,

网友:
换之前 1.8V出来了嘛

网友:
你太大意了,一开始就要先测显卡供电是否正常 然后再测其它的条件,确定都正常后再换显也不晚

网友B:
恭喜完修。 请教楼主关于显卡加銲问题:
1.显卡加銲时需要加免洗助銲剂吗? 还是都不用添加, 直接加銲就可以?
2.您风枪设定的温度和风速各是多少? 加銲时间大概多久?
谢谢

网友:
还没遇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请教楼主关于显卡加銲问题:
1.显卡加銲时需要加免洗助銲剂吗? 还是都不用添加, 直接加銲就 ...

1不用,我就加30元一盒的bag焊膏,焊的时候要在芯片上刷一层,芯片外刷点用疯抢打到芯片下面去。
2看干啥用,我焊显卡用bga,吹显卡随意 芯片烫手就行

网友:
通病不通病的不敢盲目赞同,有时候细心点一步一步测试也许能解决疑难问题呵呵。

网友:
开机不查供电〈〉

网友:
楼主走了大量的弯路呀,不容易也

网友C:
一般我都先打内存波,测电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都先打内存波,测电压先

刷bios  内存有持续的波,就是不亮  电流1.3  pm45  你说怎么整

网友:
还是要测下的

网友:
恭喜修复。。。

网友:
先测电压,再弄显卡,这点赞成!

网友:
那么低电压就应该测电压哦。主要之前就修过显卡,还是自己忽略了。

网友:
换显卡 不行   我一般都是先测电压   后边的电容   一个一个测量

网友:
感谢楼主回应,如果只是吹显卡芯片(芯片不从主板取下来) ,那就直接风枪伺候 ,不用加任何助銲剂或锡膏?如果风枪温度设定在250度, 风速设定在3 ,合适吗 ?谢谢

网友:
先测量供电,尽量不要遗漏。

网友:
维修不容易呀

网友:
修机器的时候真的要细心了不然要走很多弯路

网友:
我的也是搞好几天按你的去查下希望有好运

网友D:
这个1。8好像是芯片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1。8好像是芯片供电吧

嗯  图纸错了  ,没有改

网友:
谁有二级电压的测试方法,在无图纸无点位的情况下。

网友E:
有些供电芯片,供电出来不需要电感的。像楼主的8脚芯片。没图纸怎么知道正不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供电芯片,供电出来不需要电感的。像楼主的8脚芯片。没图纸怎么知道正不正常呢

这就是经验问题,,修的多了就知道额

网友:
楼猪你真有耐心。。

网友:
这样的电流都不正常,应该直接查电压

网友:
都是大神啊 时序怎么看 都记不住 也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先查下供电比较好

网友:
楼主好手艺 受教了 涨姿势了

网友:
那个电压具体是怎么电压?电压不出来会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