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154W01花屏,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8-17):
一步步高DVD+电视的屏幕,突然花屏。情况如图片,查屏幕各个电压应该正常,VGH  18.4V , VGL -6.9V ,VCOM  3.5V,    VDD   8.9V   ,VCC   3.2V,求思路,
求指点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A:
这是彩电的 还是显示器的

网友:
很显然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也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彩电的 还是显示器的

说的多清楚了,这是液晶屏

网友B:
这个不是花屏,是列驱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花屏,是列驱动坏了。

谢谢,那就是逻辑板坏了,不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