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 板号 MBX-224无CPU供电

楼主(2014-08-17):
此本子以前时钟芯片处进过水,引脚都腐蚀了。。但已经处理过了。。刚拿来客户说是不开机。。拿来本子。卸下电池。接上可调电源,发现有待机0.01.按开关,电流从0.01到0.32再掉回0.01.过一会又自动开机,电流变化一样。研究了一下,发现3v5v正常,开机时电流变化的瞬间,内存,桥,独显供电都有,就是没有CPU供电。于是翻开图纸,这个板子的cpu电源管理芯片是MAX17030GTL+,测量发现13pin SHDN#为0V。。查看时EC经过一个0欧的电阻发给CPU管理芯片的。把电阻去掉,用锡直连,发现SHDN#已经变成3.3V了。再接电源电流变化是0.00-0.04-0.06,然后就一直停在0.06不动了。不掉电了,再测量电压还是别的电压正常,就CPU没有供电。。看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数值手册,没有看懂。。请大神帮小弟分析下,在什么情况下MAX17030GTL+才能发出控制上下管的电压,让CPU有核心供电啊。。应该怎么着手测量这个芯片呢??不胜感激!!!!(CPU电源管理芯片已经换过了,故障一样,应该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下面奉上图纸和CPU管理芯片数值手册。。

MBX-224 VPC-EA系列 .TextMark.pdf

主板图纸

CPU芯片数值手册

网友:
你换个C,试试。

网友:
小白路过  ,,,不懂,。。

网友:
刚修了2台,今天下午修的 都是待机电路进水,

网友:
好熟悉的mbx224 前两天也修一个进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