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HP 裸板不开机 看一赠一哦 UP <<<

楼主(2014-08-17):
炎炎夏日 ,已经过去,
不知你那里是否 秋意初来,天高云淡 ,风清气爽ne

周日发一帖和新手一起学习,老鸟无视哈
---------------------------------------------------------------------------------------------
第一台
机器型号: HP510
主板版号:
上家发过来的一个裸板,目测上家仅仅是加焊了CPU供电,长期合作的客户,一般不会故意破坏,虽然二修不过一修也差不多

维修过程:
测公共点,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
通电触发上电到 0.2左右 ,不掉电,测量此时无CPU供电 (也许这是上家加焊cpu供电芯片的原因了),

好吧 就用这个突破点修
CPU供电芯片,开启 VR_ON 无电压
追查来源(幸运发现问题了
打开图纸 VR_ON 来于 PWR_GOOD_3
其受控于U24-B   即正向输入端 大于负向输入端的时候 7脚开漏由+3VS上拉为高 ,反之为接地。
测量 此时 U24 5脚为 1.3V  6脚为1.9V
5脚电压不对 (追查来源)
正常节点分压(??百度下) 2.1V左右(该电路电阻基本正常) 怀疑有电压没有完全出来 ,或者有芯片工作不正常导致。
左边的设计 和广达HWPG的合成类似 ,可以逐一断开测试
幸运断开第一个 (这个电阻正好在一边)R391 ,电流就出现了变化,
OK顺藤摸瓜
最后确认
U501损坏
更换后触发上电
没有屏,外接不亮,测了下 屏EDID 有波形 估计已经亮机。
》》这个机器虽然写下来文字很多 在维修中 也就在20分钟内,
   不过要是一开始就测量到 U501 工作不正常 ,估计可以秒杀了

--------------------------------------------以下是赠送的哦-------------------------------------------------

机器型号 :DELL N4010
主板版号:
客户描述说是有时候可以开机 有时候不开机
这种问题没办法,维修、检测、测试ALL NEED TIME ,

次日 开修
裸板 果然有时候不开机 有时候开机
不开机的时候上电到 0.09左右,掉电,可以二次触发。
莫非是HWPG引起?测了下 开机瞬间有上升电压……。
恰好示波器在手上
调出触发模式,
这个是待机+3.3V_EN2 的波形 可以看出 待机为高电平,触发后变为低
怀疑有信号拉低了, 莫非是待机3.3V开起导致触发有时候掉电?
继续追查
断开 PR91 测试暂时正常
究其根源,为 当触发后HWPG产生 导通 Q2因SYS_SHDN#信号有问题 ,导致拉低了+3.3V_EN2
示波器测量SYS_SHDN# 波形如下
。。。。。。
更换了 U1  为了怕出意外 U6也给换了
测试一天OK
》》》该机器因问题间歇性出现 测试需要时间
知道问题后 其实有捷径 直接去掉Q2应该就可以了
不过维修有时候就要追下根源。

                                                                                                    --------------天意[fly]看过的记得支持下哦 [/fly]

朱。爱新觉罗 + 5 学习的榜样

网友A:
明显:其变化的时间明显快于+3.3V_EN2(注意时间单位)
这句没看明白,+3.3V_EN2是掉下去750US后起来,而SYS_SHDN#是保持了50MS多一点掉下去,单从波形上看,没看明白他俩有啥关联!
按故障推理,是上电后出HWPG导通q2之后,SYS_ SHKN#拉低3v开启,这时全板掉电,SYS_SHKN#为低,Q2截止,然后3VEN又为高,等待下次触发!这两个波形能说明什么问题?本人愚钝还望LZ讲解一下!!一会给你加分!!

网友B:
修得不错 文笔也不错 还会用示波器 ALL NEED TIME 这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C:
波波现在貌似还是不太懂

网友:
每次看天意的帖子,都有示波器的图,非常喜欢这种结合方式,因为我也有示波器,但还不算用得很熟

网友D:
版主神武,我是没有权限,要是有就给精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其变化的时间明显快于+3.3V_EN2(注意时间单位)
这句没看明白,+3.3V_EN2是掉下去750US后起来,而SY ...

谢谢指正 就那两个波形来说不足以论证 结果

Q2位置拆下C壳就可以看见 不需要全拆哦

网友E:
问下楼主这里U501是不是桥供电管理IC呢?

网友:
DELL的那个掉电我也遇见过

网友:
有图有真相狠详细。学习了

网友F:
高手呀   努力中...

月饼 -2 严禁灌水

网友:
能单独报个示波器学学就好啦。

网友:
LZ发帖排版很漂亮啊  看着很舒服!

网友:
小白前来讨教版主  第一个的  vr-on 是不是指cpu芯片的 en开启信号呢??  只是在此图纸中换了名字?

网友:
请教  请教  用词不当  版主莫怪!

网友:
真是经典啊

网友G:
在第一个维修案例中,那个5脚那个节点电压时正常情况为2.18v,为什么会被V1.5_PG拉低,节点和它之间有个10K的电阻,即使那个信号没有发出来,那么它的那个点也应该是2.1V啊,为什么会被拉低呢?电阻不是只会阻值变大么?弄不明白,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得不错 文笔也不错 还会用示波器 ALL NEED TIME 这是什么信号啊

这不是信号 是需要时间的意思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修得不错 文笔也不错 还会用示波器 ALL NEED TIME 这是什么信号啊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这哪是信号啊,这分明是楼主英文水平高,用英文来表达,修这样的板子时间可能会长那么一点点。。。

网友:
哥们,把你示波器交出来啊,

网友:
版主不愧是版主,厉害

网友:
可以总结成教学贴,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呀,板主就是板主。

网友:
赞一个,真的不错

网友H:
1,你断开r391这我懂但是你追到u501损坏的原因我没懂
2,待机+3.3V_EN2这个信号是不是待机芯片的3.3v电压开启信号?
3.SYS_SHDN#这个信号是系统总线开启么
4.THERMAL INT#这个信号是啥意思啊    这四点问题真心不懂希望您能赐教,在此灰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第一个维修案例中,那个5脚那个节点电压时正常情况为2.18v,为什么会被V1.5_PG拉低,节点和它之间有个10K ...

  不知道我能不能给你解释下这个问题    有错的地方说出来,我改正大家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楼主之前说过 这个有点像广达的hwpg电路,   要是有一组信号不正常的话都可能会把整体信号电压拉低,使运算放大器的5脚电压没法大于6脚电压,从而不输出pwr_good_3这个信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你断开r391这我懂但是你追到u501损坏的原因我没懂
2,待机+3.3V_EN2这个信号是不是待机芯片的3.3v电压 ...

1.R391的PG1.5S_PG 来于 U501 看下图纸就知道了

2.对的是待机3.3 PWM的开启
3.SHDN#这个意思是关闭即温度高时候系统关闭  不是系统总线开启
4.THERMALINT 对应EMC 1422的6脚ALERT# 大约解释是其温控的警报
具体

这个要深刻理解可以看下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哎,示波器不会用

网友:
正在练习示波器中嘻嘻

网友:
果然NB 第二块看得出来技术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呀   努力中...

一饼哥这是真心话

网友:
好贴。简单明了、  低调的奢华!!

网友:
思路和文笔都可以,就是有些信号,我还不懂,慢慢来吧

网友:
vr-on ,这个是CPU的开启新号吧,只要有供电,这个就应该有的吧

网友:
楼主写得好哦。这么详细。没有实力是写不出来的。

网友:
第二贴看起来被描述的挺简单的了,其实维修量很大,问题很棘手,又花时间。对于时好时坏的机器摸不着头脑,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收藏了,SYS_SHDN#这个个起什么作用的信号呢?

网友:
你真是高手   我又没分了

网友:
楼主真厉害!!!示波器 我现在还没有呢......

网友:
可惜楼主没有把Q2的图放上来,没法看通透!

网友:
还在学抓波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其变化的时间明显快于+3.3V_EN2(注意时间单位)
这句没看明白,+3.3V_EN2是掉下去750US后起来,而SY ...

关键是这是两个波的图,不是双踪同时打出来的,时间不同步

网友:
看的很经典,赠的比看的还经典。 太给力了

网友:
示波器暂不会用,羡慕嫉妒恨呢,呵呵

网友:
学习啦  慢慢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神武,我是没有权限,要是有就给精华了。

你的帖子也是经常加精华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下楼主这里U501是不是桥供电管理IC呢?

U501 是  产生一个电压的 8脚芯片

输出电压   并 产生 PG 信号 。

网友:
好贴!没事来溜溜是好事。

网友:
卤煮是高手啊、

网友:
在第一个维修案例中,那个5脚那个节点电压时正常情况为2.18v,为什么会被V1.5_PG拉低,节点和它之间有个10K的电阻,即使那个信号没有发出来,那么它的那个点也应该是2.1V啊,为什么会被拉低呢?电阻不是只会阻值变大么?弄不明白,可以解释一下吗???

复制17楼的问题,我也没弄明白,还望楼主解释一下吧。。。

网友:
抓的图不错,我还只会AUTO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呀

网友:
这样的贴写的太好了,多谢版主分享,也希望多发点这样的贴,技术含量很高,必须加分!!

网友:
波波现在还是不太懂

网友:
第一块板,怎么判断是U501 坏的,还有第二个那个示波器怎么看出它把待机拉低呢!

网友:
报告楼主,请问第一个板子那个节点分压的怎么计算? 求解答。。3Q you。。

网友:
楼主技艺高超啊

网友:
有点看不来、、、、、

网友:
看来想学会修笔记本要先学会怎么看懂波波啊

网友:
牛B~~~楼主很厉害~~~第二是温度检测信号吗
  尤其是第二个真心不好修啊~~要是我估计就修不出来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修机器就是快

网友:
楼主基本功非常好啊   我一看图纸就头疼。是个好帖子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这哪是信号啊,这分明是楼主英文水平高,用英文来表达,修这样的板子时间可能会长 ...

哦 不错 分析的问题挺准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得不错 文笔也不错 还会用示波器 ALL NEED TIME 这是什么信号啊

哦 才看懂 这是句英文 这需要时间的意思 哎 这种意思是重复的 你说的这需要时间 我以为需要多长时间呢 呵呵

网友:
楼主 技术很好呀

网友:
第一个故障好找,就是件不好找,前天修一个DELL D620 开机0.3掉电,也这有一个PG没出来,找电阻 花了两个小时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     修得头痛了不知道能不在楼主这学点

网友:
有图有真相狠详细又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思路挺清晰的,学习了

网友:
技术真好。。。。。。。

网友:
思路真清楚,不过可不可以讲讲节点电压!!百度了根本看不懂啊太专业了大师你讲讲吧通俗易懂的

网友:
好的   可以入选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I:
1.R391的PG1.5S_PG 来于 U501 看下图纸就知道了

2.对的是待机3.3 PWM的开启

r391为什么断开我不懂

网友:
学习 了,哎我就是还不会用波波

网友:
楼主厉害的啊,这样的机器报废的多

网友:
这样的高手要是我的身边有。该多好啊,估计我自己是望尘莫及了

网友:
思路明了。一针见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神武,我是没有权限,要是有就给精华了。

  你也那么厉害了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波波现在貌似还是不太懂

不是在迅维可以学的么?

网友:
分析的问题挺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是在迅维可以学的么?

学的远程,没时间去实地呀。

网友:
太详细了   值得参照

网友:
楼主强啊,最怕就是不稳定的机器,基本上无从下手

网友:
以后多传示波器啊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精华!什么时候可以与君相比?

网友:
这个是待机+3.3V_EN2 的波形 可以看出 待机为高电平,触发后变为低,那是不是触发之后就没有3.3V的待机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