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 充电电路异常问题

楼主(2014-08-17):
附上原图纸

网友A:
这个充电 电路 要工作  上管控制 有了 控制  下管 为何 没有工作?
你怎么确定下管没工作?示波器测了G极没有?电池是否有问题?

网友B:
你确定下管G极没有波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确定下管没工作?示波器测了G极没有?电池是否有问题?

下管控制没有波形  所以说 没有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下管G极没有波形吗?

下管控制没有波形  所以说 没有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确定下管没工作?示波器测了G极没有?电池是否有问题?

电池 确定 是好的因为 在别的机器 是可用充电的

网友C:
用是波器测量一下电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是波器测量一下电感

异常  电感  两端都是 水平的 直线  有电压 最高是11.6V 最低位10.88V 正常的驱动那一段 应为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异常  电感  两端都是 水平的 直线  有电压 最高是11.6V 最低位10.88V 正常的驱动那一段 应为方波

管子 4800B 和24745 是新换的  顿时  这机器 不是理想的   有点 发蒙  为啥下管子 不工作  电感 有电压 了   呢

网友:
晕是头疼呀,片子的问题????

网友E:
下管子 不工作 电感 就有电压说明上管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管子 不工作 电感 就有电压说明上管击穿

哥们儿 也有你的猜测  但是我拆了 上管 用表测  管子确实是好的   用88731新的代换 的

网友:
HOU TO USE BQ24745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管子 不工作 电感 就有电压说明上管击穿

绝对不是 上管 击穿   我用88731代换  后 变为  开机 电流到1.5掉电 并且 不亮机器  换Bq24745就能开机  检测到电池  并切不充电 测SMBUS数据和 SCL 时钟波形 都有波   系统 显示0%  测芯片的适配器电流检测放大器输出针脚 测不到 高电平 就知道的大大 指点

网友:
机器修好了 感谢论坛的大大们 特此来回复下

网友F:
上管控制 有了 控制  下管也需要控制到就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管控制 有了 控制  下管也需要控制到就工作

这个案例怪就怪在 上管工作了 下管却不工作 且电源管理芯片是好的EC是好的 下管是好的 电池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