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晒,出实地快一个月了这几天的苦逼维修,别看写得简单其实维修了很久-不喜勿喷

楼主(2014-08-17):
1、品牌联想SL410:故障待机正常,触发后无待机
维修措施,用示波器抓波,看是3VPCU先掉还是5VPCU先掉,检测结果是5VPCU先掉,仔细检查5VPCU去处,结果发现5VPCU5V的管子S极对地为0,测量管子是好的,那就说明5V后极短路,烧机,用手摸到一个电容温度很高,拆掉电容后阻值正常,跟换电容OK,总结:二级电压5V后极短路不会引起大电流但会引起掉电和测量转换二级供电的MOS管的G极对地值和S极对地值
2、LA-5751P,故障掉电。
现象:电流跑到0.7几掉下来。掉下来的时候只有待机,可以重复触发。维修措施:测量内存1.5V,桥供电VCCP1.1V正常,无CPU供电,和显卡核心供电,测量VCCP电源管理芯片的PG只有,1点多V,查PG上拉电压来源于5VS。查5VS电压产生MOSG极无电压差G极电压来源于公共点跟换上拉电阻,维修ok
总结:下次要测PG信号一定要先测量上拉电压。
3、华硕K42JR:故障短路
现象:A、大电流,拆机目光检测独显供电PWM上下管,已经烧糊,PWM芯片是RT8152,维修措施:跟换芯片和上下管,量测PWM相位脚和上下管的G极只有G极断线,飞线解决,B、上电后屏幕暗屏,维修措施:量1AC_INV供电19v正常,29BL_EN_CON3.2v正常,31LCD_BL_PWM_CON正常,确定问题出现在屏上,测量屏19v保险无穷大,断定有短路,打值升压电感对地为0确定升压电路有问题,拆除升压芯片,在打值电感值正常,跟换升压芯片解决,C、用电池不开机,同时插上稳压电源大电流,拆掉电池待机电流正常,判断为保护隔离有问题,打值保护隔离管确实有一个击穿,跟换后在装上电池同时插电源一切正常开机。
4、联想E425不开机
现象:电流跑到1.0在掉到0,9,维修措施跟换内存和CPU无果,拆机打值各大电感发现独立显卡对地为0, 不影响上电,测独立显卡没有电压,在端电,断开独立显卡供电电感确定为后极短路,拆后极电容还是短,拆掉显卡在打值一切正常,判断为显卡坏,拆掉显卡通电电流连跳3次,判断已经可以显示了接上屏,果然显示,总结这个显卡可以不装,机子会自动切
5F83T故障进水
现象无待机电压,待机芯片RT8205供电VIN16脚断线,UP6111芯片附近有进水痕迹
维修措施:清理进水痕迹,在RT8205供电脚飞线,打各个PWM电路上管D极和电感无短路,上电,没有PWM3v5v。测线性电压只有5v,没有3v,有EN,根据RT8205工作条件得知只要有EN就会自动开启REF,和线性35v,跟换RT8205后线性3v正常5V只有4v5v去向,去给UP6111供电,拆UP6111后线性5v正常,按测PWM3v正常没有5v根据AMD时序要按开关后EC收到SLP_S5后才会开启PWM5V供电,查桥缺少1.2VSUS,刚好up6111是控制1.2vSUS电压的跟换后按开关一切正常开机。
总结:AMD时序不需要待机5v但是需要1.2v.
6、华硕K42JR故障进水
现象:没有待机电压,维修措施,测量待机芯片有35v线性电压没有PWM35v电压,查图得知EC在得到供电,时钟、复位和读取BIOS程序,还要检测得到低电平的ACIN_OC#、才会发出VSUS_ON信号,开启PWM35v电压,维修过程:在查到ACIN_OC时有3.3v,跟换EC不行,最后在跟换充电芯片解决问题。总结:华硕的适配器检测信号是低电平,而其他产家的适配器检测信号往往是高电平,而我们维修在公共点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往往会忽视ACOK这个信号。
7、东芝L600无待机电压
现象:公共点电压乎高乎低,不开机待机电压也忽高忽低,维修过程:根据图纸得知公共点电压受控D/C#这个信号直接查D/C#信号也忽高忽低,D/C#这个信号是一个电池放电信号,只有EC检测ACIN为低时才会发出,也就是说适配器没插时EC会发出D/C#来控制电池放电,测量用示波器测量ACIN这个信号在插入适配器是高一下立马被拉低。直接拉低D/C#,待机电压和公共点都正常,ACIN也为低,ACIN是有充电芯片ACOK脚开路输出,3v上啦。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跟换上啦电阻,和充电芯片无果时,换EC解决问题。

网友:
好经验,一直在修,从没做过记录

网友:
5751P我没有修好下次要测Pg

网友:
你那生意很好呀,修怎么多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