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IP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4-08-17):
一台华硕X8AIP不开机是客户不同意上家报价拿过来的,接上可调电源电流0.2A,以为是短路了这个机好修,拆机通电摸RT8206AGQW很烫手,断电量L8102对地偏低,拆机芯片量芯片十脚对地短,就直接在淘宝上进了两个装电流还是一样量线性LDO为1.3V,断电追查到+3VAO对地短路,最后找到是EC短路板子上写着是IT8500E但电路图上是IT8512E-L不知道这两个是可以互换还是上家换过,进了EC换上后待机正常了但还按开机不开机,按开机键EC第125脚PWRSW/GPE4有高低高的跳变但EC第56脚KSO16/GPC3不跳变以为是BIOS程序问题在华硕网上下载了一个刷上去还是一样,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大原因,我有这个机的电路图和点位图有需的朋友可以问我要,还有一点我发贴上传不了图片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EC-RMSRST信号,以及南桥的的待机条件,,,你BIOS程序也刷过了,应该缺少某组电压

网友:
看看EC-RMSRST信号~~~

网友:
今天找待机IC A3212ELHLT第二脚与第三脚23欧,三脚接地,摘掉后理论上应该为LID_SW#3.3V实测只有0.12V不知道EC问题还是BIOS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我现在摘掉EC LID_SW#现在为1.89V

网友:
不就是ec坏了嘛?

网友:
触发不起来,一般都是IO的问题

网友:
LID_SW#信号要为高才可以开机的,

网友:
肯定有地方短路了的

网友:
你可以查下EC的工作条,供电,时钟,复位, 还有就是LID信号和适配器检测,这两个少一个也是不行的.

网友:
仔细查一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EC额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