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so 开机黑屏

楼主(2014-08-18):
9600gso 开机 风扇转,黑屏。 这主要那里问题导致的。排除掉件。
有那几方面呢?
黑屏

网友:
pci-e接口,显卡供电,主芯片虚焊!

网友:
看看电容有鼓包的没有就换,没的话吧金手指用橡皮清理一下,还不行的话,看场管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就加焊显卡芯片吧!最好做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