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B450修不出3V5V

楼主(2014-08-18):
     小小白发贴求助,  此机刚到手时,说进过水,没通电直接折机,发现大面积进水且已经腐蚀,充电IC都腐蚀一半了,其它地方也有轻微腐蚀。告诉客户此机希望很小,就留下来了
     先把进水腐蚀的地方清洗加焊,换充电芯片。打各电感阻值,都正常了,接电源限流2A,待机001,有公共点、无3V5V、
按开关也不触发      测3/5V后级阻值二百多欧,正常
     测3/5V芯片供电、SHDN、EN、REF、电压都正常。测反馈没电压。
      断开3/5V节点,还是不出。就把芯片和3/5V上下管都换了,情况仍然一样。工作条件就这么多了,为什么还不出3/5V呢?!我就纳闷了..

网友A:
这机器好像加电后3 5V才出来的,bios是参与触发的,bios附近进水没有,再看看有没有断线呀。

网友B:
重点是留意有没断线!基本是电阻电容焊盘氧化了,要好细心才看到

网友C:
你重点瞧瞧进水的那些地方

网友:
看看电路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D:
进水的机子修起来是一件很头痛的事

网友E:
进水机子看下有没断线  看下跟bios通信正常不

网友:
这个机器好坏BIOS

网友F:
上管拆除后用示波器打下G级波形

网友:
这个基本上是电阻氧化的,楼主搜搜发帖

网友:
换EC、刷BIOS无果。此机今天已经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好像加电后3 5V才出来的,bios是参与触发的,bios附近进水没有,再看看有没有断线呀。

换EC、刷BIOS无果。此机今天已经退了、    、、感谢大家的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是留意有没断线!基本是电阻电容焊盘氧化了,要好细心才看到

当时是拿放大镱前后左右都看了的,可能是我没注意到吧,此机已经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重点瞧瞧进水的那些地方

当时是拿放大镱前后左右都看了的,可能是我没注意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的机子修起来是一件很头痛的事

是啊是啊,同感。进水真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机子看下有没断线  看下跟bios通信正常不

当时是拿放大镱前后左右都看了的,可能是我没注意到吧。没示波器呢。从来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管拆除后用示波器打下G级波形

没有示波器材的,哎。还是设备落后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