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D 511 过LOGO 死机

楼主(2014-08-18):
本来这个机器是 修了好久 换的显卡供电 CPU供电 5V转换芯片 才亮机 进系统
发现触摸板不好用 拆开之后 发现是触摸板线的问题 装好之后 过LOGO 屏幕坐下出的F9 F10提示
结果按哪个都不好用 就死在那了 心想不对啊 能进系统啊 结果折腾折腾内存 好了

内存没插好 机器还可以亮 然后出现这个怪问题

网友:
内存槽有灰尘的话,会出现怪问题的。

网友:
进PE正常不?机器之前是什么问题?

网友:
内存没插好也内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