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的技嘉P55-UD4加电速度慢求助

楼主(2014-08-18):
一块技嘉P55-UD4主板,原故障不上电,触碰晶振偶尔能上电,但不亮,CPU座断针,是一个CPU供电VCC针断了,因多路供电,就没管它,加焊桥后,可以开机了。
但现在有个问题,开机后,CPU风扇转速很慢,要过几秒后,风扇速度才慢慢上来,然后点亮显示器进系统。不像一般主板加电后自检点亮。不知道还有哪里出问题,难道是断针的问题?
求助。
谢谢!

网友:
搞个诊断卡看什么码

网友:
这个基本上不影响啊!有的CPU风扇就是根据温度上升而变快的啊!是正常的!

网友:
诊断卡跑码正常啊,就是开机后大约5秒后才自检开始。好像加电后,主板未能全部通电一样。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不会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