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m875t587和rtm875t531 2个时钟芯片通用吗

楼主(2014-08-18):
找了半天没找到它们的技术资料,希望知道的大神指导下。或者有资料的发下,谢谢
芯片

网友:
修到个山寨苹,用的时钟芯片也是这个……。你找到了麻烦给我看看…………。我找到了也给你看下!!!

网友:
代换过不行 别的板就不知道了

网友:
查下引脚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
我有个山寨 本本 不能装系统 怀疑时钟有问题 台式机板子上这个很容易坏 这个 后最-531 -511 -606能不能通用?

网友(2014-09-25):
确实不能代换

网友:
875T后缀有很多个,最好找原芯片,不用多了不必要的麻烦,技嘉的板上面有这个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