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假三星开机亮一会灭重复

楼主(2014-08-18):
         屏型号HM215WU3-500
         驱动芯片RTD2271W
         BIOS型号PM25LD020
         假三星背面型号S22B360H

   求大师分享MUC

网友:
亮一会就灭是电源灯灭还是背光灭呀,这个程序难找

网友:
电源板问题把

网友:
这还是要排除供电,高压,灯管后才考虑MCU。

网友:
换个高压板上去试试

网友:
亮灭要排除的东西多着。你在等muc'也不是办法。
先外接灯管。一步步排除。电源。按键。然后再muc。看看是不是负载带不动。

网友:
高压湖综合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