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电池能开机 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4-08-18):
接修一台CQ45说电池能开机 电源插上指示灯也不亮

以为电源坏了 这个常见 换了一个原装电源并且在别的CQ45上好用 但插上这台就发现电源指示灯也不亮,量隔离电路19V电源都进来了

怀疑BIOS有问题 也刷过了还是一样 但发现把中间针的电压降下来到8V输入 指示灯就亮了 也可以开机进系统了 ,但是主频只有199M

网友:
中间ADP_ID  好机量出在线是0.6V    这台机子插上原装电源只有0.3V 应该问题在这里吧  看线路除了外围的小元件外 直接进EC的  会不会是EC有问题

网友:
适配器监测信号,这信号会不会被拉低了,仔细对照着量量。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电源换了没。BIOS 写个试下,在不行,就是进电的电源口测下是好坏。在不行就是进电后的两个保护管测下控制电压有没8伏上下的电压。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哦,应该是适配器针测线路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 我直接去掉了 PD4的二极管好了

网友:
pd4是什么地方的啊,发个图看看

网友:
lid 信号是不是低电压

网友:
PD4接的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