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三星s22a330bw 通病 不用拆机刷程序

楼主(2014-08-18):
1、官网下载 固件程序,安装好
2、用DVI线接入电脑(电脑显卡需有DVI+VGA,正常显示器接VGA,此故障显示器接DVI)
3、联网运行固件程序
没有4了,运行之后就自动刷新了,显示器就显示出来了
显卡
通病

网友:
还没遇到过,存下,有需要用

网友:
这是一个方法,不错,多多发有意义的帖加分

网友:
只限本型号,还是它号也行。

网友:
这样刷最好,不用拆机

网友:
这个系列的机器从来不刷程序!!!

网友:
屏不显怎么运行这个程序

网友:
有时候也不行

网友:
故障现象是什么样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传BIOS上来

网友:
每次都遇到已是最新版,不能更新。只好拆开刷了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和楼主型号一样的屏,现在是不显示,电压都有,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问题还没刷过

网友:
三星机器大都这样刷机

网友:
哪位高手可试过 能接分频器用别的显示器看着这个涮吗?

网友:
还有这方法 学习了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下载官网固件升级程序及驱动程序,先运行驱动程序再联网运行固件升级程序,还是先运行固件升级程序再联网运行驱动程序?我总是刷不成功呀,希望指教。

网友:
我看不到任何东西

网友:
显示器不显示怎么刷啊

网友:
谁能告诉一声

网友:
学习了,设计缺陷,厂家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