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充不进电,怎么回事啊,8731ae的芯片

楼主(2014-08-18):
笔记本电池充不进电,怎么回事啊,8731ae的芯片,ACIN和DCIN都有电压,REF也有电压,高端和低端输出都有电压,大神求解啊,电池测试过是好的,还有什么芯片影响充电芯片的

网友:
检查DATA   CLK 到EC是否断线啊 真不行换个充电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