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IBM Thinkpad X60改装平板电脑成功

楼主(2014-08-18):
经过1个多月的辛苦劳作终于将IBM X60改为触屏平板完美的实现了,再此由衷感谢travelertang兄弟支持以及提供大量实物配件供我测试和制作图纸,现将设计思路、材料、配件、工具已经所需的制作大致过程分享给大家,由于做得比较急躁细节地方处理不理想,另外图片未能尽详因为毕竟一个人独立完成有些过程没来得及拍照。
思路:
之所以选择X60进行改造是因为X60配置尚可,并且12寸的屏幕以及机身体积很适合做平板,在原机基础上需要加装摄像头和触摸屏。键盘、小红帽以及鼠标可以完全舍去了,有了这些配件和实物尺寸的图纸我们就只需要动手加工一个外壳并且组装在一起就可以了。
这就是加装的透明玻璃触屏以及它的驱动电路

现在开始制作过程
一、屏幕支板(固定主板和屏幕)
这是travelertang兄弟提供的X60S的主板

通过X60S绘制出准确尺寸的图纸,并在数码印刷店用不干胶打印出图纸

将印好的不干胶图纸贴在铝塑板上(最好贴在有塑料保护膜的那一面)

用直尺和刀按图纸线条裁好铝塑板

本部分设定了隐藏,您已回复过了,以下是隐藏的内容
评分 收藏 新鲜事

这是2mm×20mm的平头螺丝和螺母

几种规格的螺丝和螺母、自功钉

二、制作面板
首先还是印出不干胶图纸并贴在铝塑板上并对着图纸裁切

挖好的面板正面

挖好的面板反面

镶入触摸板

三、制作底壳
将印好的不干胶图纸贴在用来制作底壳的铝塑板上

需要开口的地方比如USB口等位置用凿子凿开(有了这个能省很多事)

做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开始折边,如果不放心折边处的机械强度可以加点玻璃胶固定,折好边后接缝处用2mm×10mm的圆头自攻螺丝钉固定即可。

四、内部增加的内置配件的连接;因为X60只有3个USB口,现在需要内置一个摄像头和触摸屏驱动电路板,这样就需要占用2个USB口,为了竟可能的节约USB口资源,我们需要扩充一下USB接口。

这个其实是可爱的小动物造型1拖4 USB集线器,有了它我们就只需要占用一个主板上的USB接口

取下USB集线器内部的电路板并将USB母口用烙铁取下来

焊接上笔记本专用的内置摄像头连接线和触屏的驱动电路(它们都是USB接口的数据线),并把USB集线器的主线焊在主板右侧的一个USB接口上

五、组装,细节过程没来得及拍照见谅
先连接好各个数据线,比如屏线、键盘线(键盘线只用来引出开机键,开机键的引脚在键盘排线键盘端的上层倒数第二个引脚和下层倒数第六个引脚)、电源线和硬盘接口、无线网卡及天线。然后将主板用螺丝固定在支板上,在装入液晶屏、触屏和面板框用螺丝固定,再连接好触屏的电路,最后装上硬盘合上底壳。

开机键用一个触点开关安装在右侧上端,中间是电源线接口,另外一个是从USB集线器上引出来的一个扩展的USB,这样还是保证至少有3个USB可以用

来张几成品图

网友:
这个楼
要是工艺做细点估计可以上市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呀!若再详细点大家就可以做起了。

网友:
做个好看点,可以量产了

网友(2014-09-19):
嘿叼呀!这样的想法从未有过灬。。楼主申请专利去灬

网友:
开眼界了,谢谢LZ

网友:
牛主XXX厉害,N年前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从来没行动,楼主应该去开厂,定制版的高端平板

网友:
USB 在图纸上 可以找到很多 扩展底座接口 哪里可以飞线 没必要用USB集线器

网友:
没看到电池在哪?这样改确实节省不少空间

网友:
你真是个人才

网友(2014-11-04):
不错,触摸板利用的很不错啊

网友:
牛主XXX厉害 高高

网友:
大哥这样子的平板沉吗?女孩子用还锻炼胸部呢 两全其美

网友:
好牛X  厉害   我也想试试

网友:
这个样子用起来不重呀

网友:
要是在薄一点就完美了!

网友:
你那个触屏是单点的吧! (电阻屏)

网友(2014-12-26):
好厉害大神啊。。。

网友:
电池呢 放哪里去了  不过这个平板 单手拿着不累么

网友:
工艺有待提高。

网友:
动手能力强呀!若再详细点大家就可以做起了

网友:
作为平板。。太厚了点吧。。。。厚和外置电源和重量是你的成品缺点。。。上市。难..。作为自己娱乐。。强。。赞个

网友A:
这样也行,简直凌乱了

网友:
手工能力真强 佩服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表示佩服 就是拿着有点笨重把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
好大的平板呀哈哈 楼主好厉害啊啊

网友:
现在淘宝上有多点触摸电容屏了,lz可以考虑升级一下,体验更好啊

网友:
mei没电源改平板意义何在啊,再说这东西功耗大了些

网友:
楼主牛人阿,佩服

网友B(2015-01-26):
X60 配置低了点 61 就好了 手工很赞

网友(2015-04-13):
Diy动手能力强,值得学习。

网友(2015-05-21):
太大了点。不是很美观

网友:
感觉做成一体机可能会好看点

网友:
貌似我也有一块x60,要不要改啊?纠结

网友(2015-07-08):
拿楼主平板上地铁,绝对是亮点,支持啦

网友:
很牛的样子,就是重量大了点儿

网友:
有做木匠的潜质 这个要装WIN8的系统 XP触摸效果没有那么好

网友:
各种崇拜,这动手能力厉害

网友C(2015-09-28):
触屏是电容的还是电阻的?

网友:
看图片上还有空间,可以把电池加进去

网友:
不错。可惜自己没有这个能手能力。

网友(2016-01-18):
对不起,我感觉分给少了,但是改不了分的,是你原创吗,那你真是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