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V星笔记本A6200/CR620-板号MS-16811 VER:1.1 intel图纸不要AMD的!

楼主(2014-08-18):
跪求V星CR620-板号MS-16811 VER:1.1   intel图纸不要AMD的!跪求V星CR620-板号MS-16811 VER:1.1   intel图纸不要AMD的!跪求V星CR620-板号MS-16811 VER:1.1   intel图纸不要AMD的!跪求V星CR620-板号MS-16811 VER:1.1   intel图纸不要AMD的!跪求V星CR620-板号MS-16811 VER:1.1   intel图纸不要AMD的!坑爹啊!!找不到图纸没办法修这个板子啊!公共点有19V,待机芯片换了个51125,拆掉一个6脚的复合管3V和5V能出来但是无法触发,EC是ENE的926 D2的,ACIN脚0V,LID脚0V!!!肯定电路问题了,EC换过了。。 没图真的难啃!!板子贵 啊!!

网友:
苦逼的我!!淘宝都找不到这玩意的图纸啊!!!谁有啊??放出来吧!!跪求!!

网友A:
再没找到图纸前,楼主还是老实跑电路,说不定有惊喜哦~~~ACIN 应该是隔离电路问题,查二极管和100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没找到图纸前,楼主还是老实跑电路,说不定有惊喜哦~~~ACIN 应该是隔离电路问题,查二极管和100电阻

V星这垃圾板子貌似跟正常广达仁宝纬创的电路走法不同啊!!跑不出来!!貌似剑走偏锋!!

网友:
引用 网友B:
V星这垃圾板子貌似跟正常广达仁宝纬创的电路走法不同啊!!跑不出来!!貌似剑走偏锋!!

那这板子就只能有时间再折腾了,实在不行报价换板

网友(2015-10-29):
这个是你要的图纸

MS-16811 REV 1.1.pdf

网友:
另外还附此机的好BIOS

MS-16811 VER 1.1 原机集显BIOS OK.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