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东芝笔记本开机出现错误

楼主(2014-08-18):
老式东芝笔记本开机就提示:
remove disks or other media.
press any key to restart
然后按任何按键没有反应,就是有反应也是出这个

网友:
没有系统,想办法做个系统。

网友:
看看硬盘的分区表检查下。

网友:
看看硬盘的分区表检查下

网友:
系统或硬盘有问题

网友:
如果把硬盘拿下来放在别的电脑上直接格式化后再装上可以吗?

网友:
重装系统、把硬盘设置成第一启动、重建硬盘分区表、还有就是硬盘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