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插上插座就自动开机,还没按Power

楼主(2014-08-18):
怎么回事?

网友A:
估计电压开关或者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压开关或者电源出问题了

能详细点吗亲。

网友A:
首先,用万用表测量电源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B:
测量启动开关是不是短路或者电阻很小,如果没有问题,基本问题在主板,但是系统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BIOS设置或是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用万用表测量电源开关是否正常

嗯,有空试一下,不过很奇怪,有时候插上电源会自动启动,有时候又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启动开关是不是短路或者电阻很小,如果没有问题,基本问题在主板,但是系统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设置或是开机电路问题。

可以排除BISO设置……

网友:
       不是BIOS中power-on 问题,即可换一电源试下,若正常就是原电源问题啦。若问题依旧,则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遇到机箱开关损坏,插电就开机的机器,换过机箱的开关就好了。确定是否这个问题,主板不插POWER SW 线,再插电看是否开机即可

网友:
把电源拿出来单独试试就知道是哪个出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