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马400W电源副电源故障

楼主(2014-08-18):
先马400W电源副电源用的是DM311,其电路大概如下。

现在的情况是:311炸了,817光耦坏了,311反馈3脚fb和接地之间的涤纶电容2A683J炸了,3脚和817控制输出4脚之间的小电阻炸了(不知多大阻值)。当然保险也炸了。我想知道将这个小电阻和涤纶电容2A683J不装行不行?电阻直接短接。

网友:
必须安装,否则会有问题

网友:
可以参照别的311电源电路。电源元件一个也不能少的。

网友:
谁有DM311做主控的电源电路图给一个,多谢。

网友:
少电容,,,电路绝对会再次炸件,而且故障越来越大

网友:
还是按原来的元件,一个不少的装齐才行。

网友:
除了反馈线路的小电阻未装(直接短接,很多典型DM311电路都没有那个电阻),其它都装上,保险接100瓦灯泡,又放了鞭炮。不修了。TL431没有测量好坏,这是失误。

网友:
光耦都炸的话431也有可能坏的,待机还是很好修的说。

网友:
有的就装哦,我认为有必要哦

网友:
1,300V正常不,2,变压器有无匝间短路(再烧原因之一)阻抗要正常,3,那几个元件一个不能少,或反或馈保护或吸收尖峰回路或为311供电,,如果屡烧311 ,多是变压器挂了

网友:
屡烧DM311,小变压器肯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