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无内音

楼主(2014-08-18):
回收一个HPG4的机子,I3的CPU两G的内存储,开机发现没有声音,带上耳机有音,以为是耳机座有问题,拆下来测量发现座子没事,IC用的是92HD80B1,,外接有音,内置无音,MIC座子也是好的,是不是这个IC 坏了,小弟新手,请教各位老师,13脚是到耳机座的,去下耳机和装上耳机,这个脚电压有变化。

网友:
系统问题比较多

网友:
截图不截完……。还好我有图……。刚才看了一下……。13脚没插耳机应该是5V…

插不耳机接地拉低

网友:
在官网上下个声卡驱动试一下!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下个官网驱动,再看看呢,不行的话,还找电路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