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hp dv4 图纸 版号:rains_dis_hr_hpc pv_MB_V1

楼主(2014-08-18):
求 hp  dv4 图纸  版号:rains_dis_hr_hpc pv_MB_V1
HM65 的桥 独立显卡

3楼图纸 只能参考

网友:
有参考的图纸也许行

网友A:
那人灌水比较多。为了防止被禁止。我重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人灌水比较多。为了防止被禁止。我重传了。

找了大半天 淘宝也只有点位图卖 好像

网友B:
今天下午我也接到这个本本了,现象是进不了系统。不装独显驱动可以。客户说要使用独显。还没开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下午我也接到这个本本了,现象是进不了系统。不装独显驱动可以。客户说要使用独显。还没开动

这个图纸 只能参考

网友C:
不一样,我手上两块一样的板子,一块不出集显修好了,一块通电出3V 5V过几秒就没了,电源灯不亮,没图纸,没思路

网友:
不知道一样吗?
下载下来看下

网友:
同求这个图,我这个板子是不出显卡电压

网友:
用的芯片是vt1316,不熟这个芯片

网友(2014-09-17):
我也在找,不好找 我的是OB=EQ 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一样,我手上两块一样的板子,一块不出集显修好了,一块通电出3V 5V过几秒就没了,电源灯不亮,没图纸, ...

我也遇到一个跟你这个一模一样的 正在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一个跟你这个一模一样的 正在弄呢

我的修好了,最后查出是充电芯片的ACIN偏低,是充电芯片拉低了,换了充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E:
充电芯片什么型号的?说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芯片什么型号的?说一下啊

自己下载看看不就知道了,我还把每个芯片的型号都打上 我还累死了

网友F:
我的也是这款的不过我的板号是pains-dis-hr-hpc MV-MB你上传的图纸用不了位置号什么都对不上

网友(2015-06-21):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这款的不过我的板号是pains-dis-hr-hpc MV-MB你上传的图纸用不了位置号什么都对不上

你没看看到我打的字 吗  参考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