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新手深度修电源

楼主(2014-08-18):
型号:多彩dlp-380a
故障:待机有5sb /ps_on,短接不启动无输出
检修:
        先交待下电源故障成因。客户描述前段时间打雷,电脑通电没开机,猫和路由、电视组成无线上网观看节目。灾难性的低空雷,夺去了猫、路由、电脑电源还有主板网卡的生命。这让我们意识到不开机,开猫和路由也会雷倒电脑,但用wifi没事儿,顶多也就撂倒个路由下面还是相对安全些
       测5sb,ps_on正常,短接绿线风扇不转,也无电压输出。拆开电源,目测没有明显焦灼痕迹。习惯性的打了一遍板上管子,都正常。一般到这步,多数都不修了。这段时间门店前修路,闲得蛋疼,打算拿这个倒霉蛋练练手。
     此板为tl494+lm339传统方案,加电先测了下tl494, 12pin 12v  5pin 1.7v 50kh2 锯齿波 8和11pin有2.3v无波形  4pin死区有3v ,短接绿线后8和11pin依然只有电压无波形。
怀疑tl494坏了,理由是死区锁定后,8和11pin应该无电压,既然有电压为何无波形?
为此专门百度了下“tl494好坏判断”,还真找到个帖。此帖方法:切断交流输入,在tl494 12pin和7pin之间接入12v,则14pin应有5v 5pin应有3v 50kh2波形,8和11pin应有1.5v矩形方波输出。这个帖的方法不是太严谨,确实被误导都把tl494摘掉了,但就是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又找了个此方案的电源测了下,在12pin和7pin加上12v后14pin 5v 5pin 1.5v 50kh2 8pin 0v 11pin 2.3v 同样注意到4pin死区有3v电压,电源在保护中8pin虽然没电源,但11pin也是有电压而无波形。走弯路了,呵呵。又将tl494焊回,改变方向查死区3v成因。

      查死区3v成因,就不得不了解lm339比较器在电路中的作用。在电路中lm339只用到了4组比较器中的2组,即:1pin out1和6pin 反相输入、7pin同相输入;2pin out2和4pin 反相输入、5pin同相输入。  out1这一组的作用主要是负责电源的启动和关闭。out2这组主要负责过压保护。具体怎样来运作,可参看上面实物图上的标注。
      了解后再来看此板上lm339是个什么状况。待机下测1pin out1 3.2v  2pin out2 3.6v
3pin 供电5v 4pin 1.2v 5pin 1.9v  6pin 4.8v 7pin 2.6v,经过分析 6pin大于7pin,out1从理论上应该输出低电平,反而为高电平3.2v。高电平使q5导通,这一路的死区电压已经拉地了,看来死区电压是out2经5.1k过来的,待机状态下后级本无输出,5pin哪来的1.9v?在此也画了数个问号,但碰上比较器坏的情况确实很少。摘掉lm339,二极管档,红表笔接12pin ,黑表笔测4pin-7pin已无穷大,还真是比较器坏了。正常lm339,用二极管档祼芯片测 1pin 1.2m 2pin 1.2m 3pin 1.8m 4pin-11pin 1.6m-1.8m 13pin-14pin 1.0m-1.2m.
代换lm339故障排除。
       正常待机
       lm339     1pin 0v 2pin 0v 3pin 5v 4pin 1.2v 5pin 0.6v 7pin 3.4v 8pin 2.3v
       tl494       1pin 0v 2pin4.8v 3pin 0v 4pin 3.6v 5pin 1.5v 6pin 3.5v 7pin 0v
                      8pin2.3v  9pin  0v 10pin 0v  11pin 2.3v 12pin 12.7v 13-15pin 4.9v
                      16pin 0.2v

      网上的电源图纸大多已过时了,只能做个参考。电源品牌多,电路各异。有时间并且心情不错时跑跑电路,有很多收获。

网友:
一般都是494坏的多

网友A:
我遇到的最多还是7500芯片损坏的  494比较少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维修笔记和体会,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     正在学习修电源

网友:
又增多了一個學習的經驗篇,謝謝樓主的分享。

网友B:
我觉得给新手讲的话,楼主这些有些复杂了,我个人修这种5VSB正常而不能开机电源的经验:1、测7500的供电脚是否正常,2,测7500的5V基准电压,8脚和11脚电压是否有2.5V-1.8V的电压跳变,不正常直接换7500 3、检查4脚保护脚电压,短接后不拉低直接查电压来源 4、比较器测输入和输出,只要有一组不正常直接换比较器。

网友:
都是494坏的多.谢谢分享

网友:
电压比较器,到处都有,台式主板有,笔记本有,液晶有,弄懂了原理,任他一个电源还是百个电源,流程走一道,结合示波器,定位很快,现在修普通电源特别是杂牌电源没什么意义,呵

网友:
一般ATX电源的组合:前级2开关管+1场效应管,中间3 变压器,后级N个整流二极管+494(7500)+339(4电压比较器),其他小件都为这些大佬们服务或配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给新手讲的话,楼主这些有些复杂了,我个人修这种5VSB正常而不能开机电源的经验:1、测7500的供电脚 ...

讲得很好!对于494只要掌握它的几个关键脚的电压就可以。实话,ATX电源中辅助电源相对来说复杂点儿,只要辅助电源这块儿能过关,其它应不在话下。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与我们共享!

网友:
希望从分享中得到更多的实践体会,太好了

网友C(2014-10-04):
版主理论功扎实,分析思路清晰,判断故障点准确。令人佩服。
只是有个疑问“此339的待机5脚电压0.6V从哪里来的?”
我大概看了一下图纸,此脚还通过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连到REF脚,那为什么待机不是5V左右呢?
望版主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遇到雷击,如果是7500+339就直接换339,如果是311+7500+339没有待机就换311,这其他的方案还有好多,就要看个人经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最多还是7500芯片损坏的  494比较少

请问7500芯片与494芯片原理是否一样的。

网友:
又学到不少东西~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理论功扎实,分析思路清晰,判断故障点准确。令人佩服。
只是有个疑问“此339的待机5脚电压0.6V从哪里 ...

5pin是测1.9v应该为本体内部损坏窜过来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7500芯片与494芯片原理是否一样的。
这两个集成电路功能一样的,如果一定要说质量应该是TL494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深度修电源

网友(2015-02-26):
太复杂了有些。小白看不懂。

网友:
很好,也想接触下电源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