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海尔 x3 bios。插内存掉电 备份原来bios重刷ok

楼主(2014-08-18):
插内存掉电。准备刷bios,论坛没有,淘宝上找了家要20元,真他妈贵,果断不要。又在百度上找一通,找到个cap格式的,修改了没用,可能是没改对。无赖又把备份出来的原来bios刷回去,没想到还开机了。真的很奇怪啊。版号见图,附上备份的bios。

网友A:
这是什么逻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逻辑啊???

俺也纳闷啊,用原来备份的bios 居然好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也纳闷啊,用原来备份的bios 居然好 了

是不是BIOS芯片假焊,脱焊之类的情况,你下载的新bios无用,原来的BIOS本来就是OK的

网友:
手上有一台海尔的笔记本不插内存不掉电~~插上内存就掉~~很奇怪~~无从下手bios也找不到~~爱~~T6-3的机子

网友C:
楼主T6-3的bios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T6-3的bios有吗~~~

没有哦,,哥

网友D(2014-10-07):
我的也是装内存掉电,不装内存不掉电,加焊BIOS无效呀,是不是也是BIOS得重新刷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装内存掉电,不装内存不掉电,加焊BIOS无效呀,是不是也是BIOS得重新刷下

拆下来备份下bios,再重刷,不行就试下我bios

网友(2014-11-08):
楼主你好
我的笔记本是海尔 x3
处理器        英特尔 第三代酷睿 i3-3217U @ 1.80GHz 超低电压处理器
主板        海尔 X3 Series (英特尔 Ivy Bridge - HM77 Express 芯片组)
内存        4 GB ( 三星 DDR3 1333MHz )
主硬盘        希捷 ST9500325AS ( 500 GB / 5400 转/分 )
显卡        英特尔 Ivy Bridge Graphics Controller ( HD4000 )
显示器        龙腾光电 IVO0579 ( 14 英寸 )
光驱        建兴 DVD A DU8A4SH DVD刻录机
声卡        瑞昱 ALC269 @ 英特尔 Panther Point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ntroller
网卡        瑞昱 RTL8168E PCI-E Gigabit Ethernet NIC / 精英
无线网卡  瑞昱 RTL8188CE REALTEK PCIE Wireless LAN
======================================

能不能用这个BIOS文件啊???

网友:
应该可以,配置好像是一样的,上面不是有板号的图片吗?最好备份原来的

网友(2017-05-10):
我的也是这样的,不上内存不棹电,上内存0.7棹电不显

网友:
可能版本不对 下了不能用

网友(2019-09-27):
正好需要下载下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