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超波液晶显示器 无限重启问题(求助)

楼主(2014-08-18):
LG液晶显示 E2251T-BN
开机到LG的LOGO画面无限重启
单接屏线 或 灯管 都无问题
同时接上屏线和灯管
就会无限重启

请各位多多指点指点

网友A:
我有遇到过无限重启的,后来换掉了驱动板   搞不定啊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电源外置的·
打表供电稳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遇到过无限重启的,后来换掉了驱动板   搞不定啊

主要这个板 我是第一次碰到
找不到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这个板 我是第一次碰到
找不到图纸啊

图纸都没有  还怎么修?

网友:
最好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C:
        电压够。电流不够。也就是大家说的带载能力差啊!如果你现在还没换外置电源。是有些坚持了。呵呵!(南孚精神:坚持就是胜利不是通用所有的事情。

     另延伸小议外置电源为什么容易坏。比如常见的12V液晶适配器电源插上电后。就一直有12V了(那个灯在亮可以作证)。适配器一直工作自然爱坏。实际上内置电源也爱坏。只不过看不到插电时灯亮罢了!但大家都知道插电12V   5V都有了!        这样导致液晶的适配器   内置电源爱坏的同时。也特别怕雷击(通过电源线烧电源电路等)。

    再延伸!实际上液晶电视很多(主流)也是这样设计的(很少有加电源开关的)。(一样有待机的指示灯亮作证)。也就是所谓的插上电副电源5VSB先有:供电给驱动板(和相关电路)。所以液晶电视的副电源也是一样容易坏的!   液晶电视的副电源电路和维修和普通的液晶电源电路和维修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区别。  所以也得出一个结论。修液晶电视你必须得会修液晶显示器。否则你的修理会处处碰壁的!  说这些希望给大家以后的液晶方面的修理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压够。电流不够。也就是大家说的带载能力差啊!如果你现在还没换外置电源。是有些坚持了。呵 ...

屏线和灯管一起装上
就会出现故障
电压测试5V会跳变到3V 2V
19V的点灯部分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和灯管一起装上
就会出现故障
电压测试5V会跳变到3V 2V

     换一个电源或驱动板试试!先大方向确认一下是谁的问题。到现在这两个工作要先做一下。

网友D:
可以拔掉按键板看看

网友E:
这个情况开关按键板问题大,不行把五个按键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情况开关按键板问题大,不行把五个按键全换了

跟按键板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拔掉按键板看看

不是按键板问题

网友:
我有遇到过无限重启的,后来换掉了驱动板

网友:
只有5v电压不稳定 ,先换5V的滤波电容, 在打值看看负载是不有轻微短路。也可以用7805来增强5V这路的带载能力

网友:
感觉现在的了的驱动板越来越难修了   改电路也不好弄

网友:
按键也是驱动板控制,如果按键换了不好就换驱动板吧。

网友:
如果不插按键还是重启的话,那就是程序出问题;